关于步进电机不同时刻自动运行问题

楼主(2015-01-31):
用PLSR指令控制步进电机,T0,T1,T2分别取1min,2min,3min。电机接到指令每次运行30秒左右,当达到1min定时时间时,指令驱动电机正常运行,2min,3min时T1,T2闭合,但电机不工作。有哪位大神能帮忙看看问题出在哪,该怎么改,万分感谢!!!

网友A:
一个PLSR指令运行完成,要运行下一个指令,需要把它断开。

网友B:
你还不如用一个PLSR,然后用三个时间继电器控制三个参数传送呢。

网友C:
同时给一个端口发指令不报错吗

网友D:
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时间来控制步进电机,这是个什么方案

网友E:
部分机种仅允许使用一次“PLSR”指令;否则同一个周期只有一个条件满足并执行“PLSR”指令。楼主需要下载一本编程技术手册,然后仔细研究该部分!

网友F(2015-04-21):
t1或t2工作时,其他2个计时器停了吗?一个计时器停止,另一个计时器工作,它们之间要有一个周期的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