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MR-J3全闭环系统

楼主(2015-01-31):
三菱MR-J3-700B伺服驱动器有没有带全闭环
就是位置控制模式,接受外来脉冲信号定位的那种
可以接除了电机自身编码器以外的,另外一个编码器
通过外接的编码器反馈外部实际走的距离给驱动器,然后驱动器补偿到正确距离

网友A:
首先由几个问题,楼主的意图也明白了,只是您需要考虑一下:1.外加编码器是不是成本要上来;2.编码器的信号上来的还需要考虑PLC的高速脉冲接收的问题;3.如果不用伺服电机,用编码器加变频器加PLC自己构建系统,需要考虑算法的问题,比如说精确控制,是否需要考虑矢量控制;4.文中提到补偿距离,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伺服定位不够精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由几个问题,楼主的意图也明白了,只是您需要考虑一下...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我已经找到了MR-J3-700B-RJ006的控制器了  这个本来就带了全闭环功能,可以外加旋转编码器进行机械上的闭环控制。原来是我自己偷懒下了中文版的MR-J3-700B  里面就没有。英语不好害死人啊 !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