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单元的作用

楼主(2015-01-31):
     制动单元主要是用来接制动电阻的,制动电阻的作用就是来消耗紧急停止是反馈的电流,起到保护变频器的作用,如果你不需要接制动电阻,烧坏不烧坏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接了制动电阻而制动单元烧坏,那么对变频器的影响很大。
    变频器中根据容量的大小不同分内置制动单元和无内置制动单元两种情况,只有小容量变频器才装内置自动单元。具体的容量分界可以查相关手册。制动单元实质上是一个斩波器,它根据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值的大小判断制动的状态的投入和切除。同时它还可以监控制动电阻上流过的电流,使其正常、安全的工作。如果直接加制动 电阻就相当于在直流母线上常加一电阻负载了。
    1、变频器上的制动单元,是用来烧电能的;
    2、异步电机运行在发电制动状态时,系统的机械能转化的电能积聚在变频器的直流部,直流部电压会升高,只有将其烧掉;
    3、制动电阻如果烧坏,不是电机失去制动,就是变频器过压;
    4、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可以在电动与发电之间自由转换,变频调速,阻止了电机发电制动的能量回馈通道;
    5、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变频器,发电制动的能量会自动回馈电网,很省电!

网友A:
制动单元主要是用来接制动电阻的,制动电阻的作用就是来消耗紧急停止是反馈的电流,起到保护变频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