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归原点指令条件

楼主(2015-01-31):
ZRN  K1000 K100 X0 Y0  归原点指令。 X0原点光电感应器。

现在搞不明白的是:此命令,(控制步进马达)

  1. 要不要给出Y0的方向.

  2. K1000是开始归原点的速度,当移动感应到X0的是升沿时候速度变为100.(百度上说的)。这个已经由K1000的速度移动,后来那一瞬间基本可以忽略。这样的定位偏差会不会很大,会不会超过0.05MM以上。

  3. 此命令可不可以设置 一个接进开关,一个原点感应器。K1000速度到达接近开关后,再以K100速度到原点   X0后停止.

另外 D1840  D1842  Y0 Y1 总脉是否要在归原点之后清零。不清零对长期执行程式,有没有影响。

网友A:
ZRN  K1000 K100 X0 Y0 这个指令是以1000的速度执行复位,当原点感应器感应到(X0有信号),速度切换到100,当原点感应器信号消失时,指令执行完毕,复位结束,D8140寄存器自动清零

网友B:
路过,,,,,,,,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C:
一楼正解,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D:
同意一楼的分析,我试过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