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jeo Designer6.1模拟功能怎么没法使用呢

楼主(2015-01-31):
刚接触施耐德触摸屏,想问一下,Vijeo Designer的模拟功能怎么没法使用呢?

模拟、启动设备模拟、下载目标、下载所有目标都是灰色的

网友A(2015-03-02):
需要先建一个程序,选择好了触摸屏型号才行。

网友B(2015-06-08):
新建一个项目,就可以点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