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上下料装置问题

楼主(2015-01-31):
我想做一个AGV拖动货架然后自动上货和卸货装置如下图:

下面红框应该是一个马达然后带动一根绳然后拉动上边红框位置的绳子然后把那个跷跷板平面拉起然后上面的盒子自动留到旁边的架子上,盒子大概50公斤左右,我想谁做过这样的小项目,电机应该怎么选,整体方案怎么做,万分感谢!!

网友A:
AGV前后直行你靠什么指引?我接触过两种,一个是靠镭射反光指引,一个是靠磁感应引导,电机都是直流电机!

楼主:
AGV买现成的靠地上磁条磁感应牵引,我想用AGV引出一路电然后控制上面的上下料装置,不知电机选什么合适,直流减速电机是否可以,还是必须用变频器+电机?

网友B:
你把AGV小车拆开看看,里面就有两台DC24V的直流电机...

AGV小车的蓄电池就是DC24V,最好就用DC24V的直流电机,功率不要超过AGV小车自己的,这样就可以用AGV小车的电源,变频器+电机的方式没办法取电源

然后把AGV小车的RFID改掉,可以根据货物的ID tag或条码确定目标货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