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触摸屏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5-01-31):
PANEL VIEW  PLUS 600 用串口与AB PLC 通讯怎样设置。

我在 factory talk view中修改设置可以下载到触摸屏中,但PANEL VIEW  PLUS 600触摸屏与ABPLC 不能通讯,不知为何,请大侠指点

网友A:
触摸屏与PLC串口 通讯需要用户编写程序或者两端加485的通讯适配器

网友B:
1234567890-去玩儿体育<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与PLC串口 通讯需要用户编写程序或者两端加48...

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触摸屏PANEL VIEW  PLUS 600有RS232接口cpu是L32E 也有RS232接口,线缆是2711-nc13,触摸屏能与计算机相连,与PLC 连接无反应,不知怎样设置

网友C(2022-10-16):
最后如何处理的?

网友D(2022-12-23):
同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E:
PVP600与L32E串口通讯不需要特殊设置。检测通讯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