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阻与S7300模拟量输入模板的连接关系,下列说法中正确的为

楼主(2015-01-31):
A)两线制连接方式,只使用模拟量输入模板的两个端子

B)四线制连接方式,使用模拟量输入模板的四个端子

C)四线制连接方式,使用模拟量输入模板的三个或四个端子

D)对于四线制连接方式,其精度要高于两线/三线连接方式,因为其使用的热电阻本身就不同于后两者

网友A:
我我

吾问无为谓哇哇哇哇

吾问无为谓吾问无为谓哇哇哇哇

我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