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系列PLC里面步进指令的用法

楼主(2015-01-31):
触摸屏置ON一个M区的继电器(M0)后,在PLC里面复位这个继电器比如M0,触摸屏上面也会复位是吗?

在FX系列PLC里面步进指令的用法,可以如下使用吗?

比如执行到S30步,在S30步里面有判断任意条件,当条件一满足SET S31,当条件二满足SET S50可以吗?在S30步置位S50后会自动复位S30吗?还是复位S50之前所有的?条件一和条件二只能满足一个

在S50里面也有判断条件,当条件三满足 重新从S30开始,当条件四满足 SET S35可以吗?

什么条件下步进指令会结束,当

上面的要求可以吗?第一次用三菱的不太熟悉

明天要现场调试了,求个联系方式能给予帮助的,很多三菱的指令不太会用,谢谢,私信

网友A:
1、触摸屏上的也会复位

2、S50置位后S30自动复位,两个条件可以满足一个也可同时满足,

3、结束指令为R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触摸屏上的也会复位2、S50置位后S30自动复位,...

网友B:
当然会复位的,要不不是会起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