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 22千瓦运行电流高

楼主(2015-01-31):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一台440机子22千瓦,带7.5的电机电流14.7A左右,恢复出厂值、更换主控板、IO板、驱动板786更换三个,状况依旧,而同样的电机用440的30千瓦变频带,电流只有7.5A左右,都是空载运行,不知是啥原因,但肯定22千瓦的变频器有问题,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

网友A:
楼主说的同样的电机是同一台电机吗?另外负载是什么?

网友B:
首先楼主需要确定几个事情,1.带的电机是否是同一个电机 2.运行时候的频率是否都是一样的 3.以上都是相同的情况下,根据参数计算,即使实在额定功率下工作,功率因数为0.95,您的电流还是偏高了一点,那很可能是您的输出电压偏低

楼主:
同一台电机,同一个动力电源,频率都是50HZ,就是电流显示和实际高一倍左右,昨天把模块换了,故障依旧,现在就只剩输出端的取样精密铜片电阻没换了,还有一个现象,这个22千瓦的变频器带电机,不启动的时候测母线电压为540伏左右,启动后电压降为532伏左右,变频器输出5赫兹时,测量输出电压为45伏左右,不知正常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