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常通标志在程序中以常闭出现

楼主(2015-02-01):
这个问题老是不能理解,能给小弟讲下吗。谢谢

网友A:
常通标志位?个人理解就是正常情况下,PLC运行,这个点一直接通的,可以在线监视下触点,应该是闭合的。

网友B:
常通当然是一直接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常通当然是一直接通的

网友D:
P-ON

这个就是系统的常通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