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电设备安装中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5-02-01):
1、 安全距离要牢记
安全距离是指裸露带电体相间和对地的空间距离,它是保证设备安全运行的首要条件。各种不同电压等级的安全距离,都有相应的国家标准,操作人员都必须牢记,并在安装过程中严格执行。
2、 按图施工要做到
施工图纸是安装工作的依据,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电路图或是接线图施工。如若对图纸有异议,必须向设计人员提出,经设计人员解释或出具设计书面更改图纸并签字后方能继续施工。严禁未经允许擅自更改图纸,盲目施工。
3、 元件安装要规范
在安装各种不同规格和用途的元器件时,除应满足有关国家标准的规定外,尚须符合元件本身的技术要求,否则就不能保证其安全运行,例如:
a) 低压空气断路器喷弧距离的要求,相间隔弧的正确安装;
b) 电器元件应可靠固定,经常受到振动的元件,应采取防松措施。
c) 发热元件安装应考虑到对相邻元件的影响。
d) 母线或绝缘导线的连接应紧密接触。绝缘导线穿越金属板的孔要安装绝缘护圈,导线的端部应套上与电路图一致的线号,并且要分清线号的阅读方向。额定电压应与电路的额定工作电压相匹配。
e) 电气装置的保护接地系统完整有效,并有明显耐久的接地标志。
4、 元件布置要整齐
元件的布置要合理,做到横平竖直,整齐美观。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即使电路设计完美,元件选择恰当,也不可能成为一件好的产品。
5、 便于检修要考虑
机电设备投入运行后,需要定期小修或大修,不能因元件安装位置的不妥造成维修的困难,如:熔断器的安装应顾及更换熔芯时四周保持安全距离;动力配电箱上元器件,建议采用单面螺钉定位安装,以方便用户日后维护和更新。
6、 施工结束要清洁
工程施工结束,应保证设备的清洁,清除与设备运行无关的一切杂物,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

网友A:
工程施工结束,应保证设备的清洁,清除与设备运行无关的一切杂物,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程施工结束,应保证设备的清洁,清除与设备运行无关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