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松下plc程序都写好了却发现连不上plc

楼主(2015-02-01):
点在线模式的话就弹出“在线状态弹窗”显示进入在线模式连接中...  一直这样等着连不上plc,然后我拔掉plc那端的编程线,就弹出“自动plc连接状态画面”开始匹配波特率。谁遇到过这情况啊,怎么回事啊。

软件用的PFWIN PRO6, PLC是FP-X,232线

网友A:
你的设置都没有问题吧   是否可以截图上来

楼主:
点击在线模式后弹出上面窗口就么反应了

拔掉plc那端编程线后就出了上面窗口

网友B:
   是不是通讯参数或是什么没有正常设置呀 ?

网友C:
编程电缆对吗???????

网友D:
记得好像是通讯COM口的设置问题。

网友E:
建议升级一下软件试一下

网友F:
没找到通信口,打开通信设置再确认下

网友A:
应该是波特率太低了   至少9600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是我把编程线弄错了。。。。

网友G(2016-05-29):
驱动没装好吧。数据线是那种?

网友H(2016-11-23):
COM口没设置对,或者检查一下驱动有木有安装成功

网友I:
选择正确的端口,9600波特率

网友J:
没通讯上,线有问题,要么就是端口不对

网友K:
端口不对,波特率要匹配啊 9600,还是15200

网友L(2019-05-25):
波特率15200,端口看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是COM几就选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