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 多驱动主从控制求助

楼主(2015-02-01):
我现在有4组驱动,每组驱动都在同一总线上,为了更好的同步控制,每一组3驱动,想让每组主从控制,但需要无法通过驱动主从,能不能一台当主机,通过PLC读取转矩输出控制其他2台控制。

网友A(2015-03-05):
理论上是可行的,本来的主从控制原理也是这样。这样4台的负荷分配是一致的。

网友B:
完全可行。在钢厂的转炉控制系统中四台变频器就是要求互为主从。软硬件要做两步工作:变频器的主板24VDC供要改为外部供电,加四块RDCO,用光纤连成环形网;变频器参数要自定义主机为宏1,从机为宏2,通过设好的DI选择主|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行。在钢厂的转炉控制系统中四台变频器就是要求互为...

同意楼上的,主从通讯使用RDCO的CH2通道用光纤连接成环网,参数组60设置相应的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