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ARTER软件调试西门子MM440变频器热门帖

楼主(2015-02-02):
求教:我使用STARTER软件调试西门子MM440变频器,使用 RS232串口通讯:电脑使用USB 2.0 to DB9 RS-232 Cable(绿联),再RS232接口通过PC连接组件(6SE6400-1PC00-0AA0)与变频器通信;

USB-232转换器的驱动我已经安装了,因为插上转换器后,是可以识别出使用端口的。
配置选DEVICE;端口是PC COM Port (USS)。属性选的是那个识别出的端口,是COM2口.
按照以下方法:当我进行到第9步,点击“Read”按钮后,软件检测到实际波特率在窗口显示从11万到1200逐个递减,最后显示(??? ),请问是什么原因呀?无法连线!!
STARTER 版本V4.3 ,MM440 版本V2.11,MM440站地址0。在创建连接前请先查看变频器版本和站地址,通过r0018参数查看版本号,P2011.0参数设置和查看站地址。
1. 新建STARTER项目,点击“Insert single drive unit”添加单轴驱动器;
2. 选择“Device family”= MICROMASTER 4,“Device”= MICROMASTER 440;
3. 变频器版本2.11“Version”选择2.1x。使用PC连接组件通讯“Online access”选择 USS。设置变频器地址“Address”为0(P2011.1=0)。
4. 配置PG/PC接口,选择菜单Options -> Set PG/PC interface…;
5. “Access Point of the Application”选择S7ONLINE (STEP7);
6. 选择PC COM-Port(USS)项,S7ONLINE (STEP7)指向PC COM-Port(USS);
7. 点击“Properties”按钮打开COM端口属性配置页面;
8. 选择通讯接口“Interface”= COM1(此处根据电脑实际使用COM口选择);
9. 自动检测变频器端口通讯速率,点击“Read”按钮;
10. 如果软件检测到变频器会在该窗口显示出实际搜索到的波特率,如果搜索不到请检查通讯端口设置和通讯电缆连接是否正常;
11. 将搜索到的波特率设置在此处;

网友A(2015-08-13):
谢谢!以前也是用STARTER  调mm440和s120都是经过PLC的DP通讯再去连接变频器的!觉得STARTER是很方便的!只是电脑太烂!软件太大!运行太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