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增加小数点后有效位数

楼主(2015-02-02):
使用EH3处理一个浮点数,需要精确到小数点后5位,求怎么处理。现在只能精确到3位数。

网友A:
32位寄存器,把关联的D值都写成程序,打开监控立马就可以看到了,你甚至都不用硬件测试,只要打开模拟监控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进来学习,,,,,,,,,,,,,,,,,,,,,,,...

网友D:
触摸屏设置32位(Double Word)、Floating,然后把小数位数改成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