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驱动器的pid是空载调还是带载调

楼主(2015-02-02):
各位大神,菜鸟初接触电机的三环控制,想请问下对一个电机来说,开发其驱动器,如何确定其额定电压?确定后在调节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的时候,如何调节其PID参数?

电流环是有载调还是空载调?最大转速指的是在额定电压下空载时候的速度?在调驱动器的时候那个所谓的基速又指的是什么呢?空载时候还是有载时?如何确定的呢?

菜鸟在此谢过各位大神!

网友A:
想请问下对一个电机来说,开发其驱动器,如何确定其额定电压?

电机本身的耐压、期望的目前电压(这又涉及到期望的转速、电机的反电动势系数等等)、常规的电源电压(便于用户使用)

电流环是有载调还是空载调?

电流环原则上只与电机特性相关,与有没有负载没关系。

最大转速指的是在额定电压下空载时候的速度?

是啊

楼主(2015-03-24):
电流环是有载调还是空载调?

电流环原则上只与电机特性相关,与有没有负载没关系

话是这样说,调电流环PID参数的时候不用负载也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