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滑动解锁界面

楼主(2015-02-02):
MCGS  滑动解锁界面 类似手机解锁登陆画面怎么弄!有高人吗!求助!

数字九宫格 鼠标移动事件 获取X.Y 画一条线把几个点连起来 这个脚本支持么!

密码输入画面.控件3.Left=x
密码输入画面.控件3.Top = y

密码输入画面.控件3.Focus=Z

网友A:
  还有这个功能,滑动解锁,没有玩过,期待高手来解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功能,滑动解锁,没有玩过,期待高手来解说

显控的可以有。。。

网友C:
没见过,,,,进来看高手<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D:
没见过,期待有人开发

网友E(2015-08-12):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功能,滑动解锁,没有玩过,期待高手来解说

网友(2015-09-17):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做出来的,没有试过。

网友F:
用很简单的脚本可以实现,可能比你想象的还简单,在每两个点之间(你设定的滑动轨迹)放置一个隐形的按钮,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之间滑动的时候不能松开按钮,只要有一个按钮松开就无效,当手指在所有的按钮滑动的过程中都没有松开(当然是按照你设定的先后顺序),就认为滑动有效

网友G:
没见过,期待高手。。

网友H(2018-07-02):
厉害了,大神门

网友I:
可以用滑动输入器来做

网友J(2019-01-20):
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做出来的,没有试过

网友K(2023-02-03):
引用 网友F:
用很简单的脚本可以实现,可能比你想象的还简单,在每两个点之间(你设定的滑动轨迹)放置一个隐形的按钮,从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之间滑动的时候不能松开按钮,只要有一个按钮松开就无效,当手指在所有的按钮滑动的过程...



MCGS里有滑动按钮吗

网友L:
没见过,,,,进来看高手

网友K:
滑动输入器稍微修饰一下,关联一个变量,当值达到某个值是,跳转进入下一个界面

网友M:
感谢分享 用起来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