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驱动伺服电机程序有问题

楼主(2015-02-02):
想先实验一下,可是按下I0.3按钮,上升沿脉冲指令就是不通,用程序状态监控,发现停在上升沿指令的左侧,不管我按多少次I0.3都不管用

楼主:
是上升沿脉冲指令过不去,监控蓝色线停在左侧,右侧不变蓝

引用 网友A:
...

网友A:
脉冲信号很快的,你可能看不到的。

可以在后面加个置位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