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O设置位控向导中的问题

楼主(2015-02-02):
最高速度与目标速度有什么区别?为什么目标速度要与最高速度低?还有,如何计算步0结束位置已经输出多少个脉冲了?

网友A:
最高速度就是最大速度,目标速度就是执行速度,输出脉冲数可以再做向导时勾选高速计数器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