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组态软件与S7-300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5-02-02):
有个小项目,上位采用力控组态软件7.0版本,300PLC 配CP-343-1以太网模块、交换机与上位机网卡相连,两个问题, 1、力控软件里的IO组态在SIEMEN下有两个选项:S7-300/40(TCP)和工业以太网要如何选择?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2、如何通过上位机给PLC赋值时间变量?例如通过上位给一个PID设置一个积分时间。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得分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谢谢

网友B:
楼主根据你实际的通讯方式来选择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根据你实际的通讯方式来选择类型

谢谢回复,请问如果选项S7-300(TCP),是不是不需要SIMATIC NET?

网友C:
S7-300(TCP),是不是不需要SIMATIC NET?,yes

网友D(2017-04-27):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E(2018-08-17):
 ETH-MPI(DP)是目前最流行的西门子 S7-300PLC 用以太网转换器,使用方便,对用户完全 透明, 无需在上位机和 PLC 中添加任何程序,安装后立即可以使用。它将西门子 S7-300 的 MPI/DP 协议转换为西门子 Profinet 协议(TCP/IP 协议), 使其可以与各种知名上位软件 (如 WinCC、组态王、力控、KEPServerEX 等) 实现远距离、高速(最高可达 1.5M)通讯,并可以同时连接 Step-7 对西门子 S7-300 进行编程。它可以自动检测波特率。它可以通过 Internet 实现跨地域数据传送。它与西门子以太网通讯处理器 CP343-1 功能相似, 可替代西门子 CP5611、CP5613、CP5512 通讯卡和西门子 PC adapter 编程适配器。 特点: 无需编程,插到 300 上就能用; 适配器外形,小巧方便。 注意:连接STEP7时,如果电脑是XP系统或者是WIN7 32位是要安装驱动的,设置非常简单;如果电脑是WIN7 64位的则无需安装驱动,按照说明书操作设置即可。电脑如果是笔记本得把无线网卡禁用,才能保证连接。

网友F(2019-05-14):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H:
 bluesww 谢谢楼主分享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