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可以吗?

楼主(2015-02-02):
将寄存器D0的数据如K2000,转化为模拟量输出(电压型)PLC型号FX2N-16MR 模拟量模块型号FX2N-4DA 这个程序如何写

网友A:
直接使用这个地址赋值给模拟量输出通道地址!

网友B:
使用TO(数据写)指令,具体要看手册,和通道号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