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启动过电流问题,麻烦大神们给分析一下

楼主(2015-02-02):
昨天有个D700的220v  0.75kw的变频器启动过电流了,复位后让它输出还是会报异常,空载情况下也会这样,测量了电机电阻什么的都正常,没办法只能换了新的,今天下午又报同样的异常,也是无法复位,请教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原因,谢谢了。。。变频器是通过三个接触器控制三个马达的。

网友A:
启动过电流?查查机械负载!

一般新的变频器不会出现大问题,检查你的负载看看,是不是有卡住现象,或者负载不匹配问题。

网友B:
空载情况下也会这样.这得看看你的参数设置了,启动时间和额定参数的设置.

网友C:
一台变频器控制三个电动机,电动机功率是多少的,你的设定参数是多少?

网友C:
一拖三,参数必须设定正确

网友D:
不能用接触器启动电机。变频器启动以后,接触器就不允许动作了,不论接通还是断开。如果在变频器启动后,通过接触器再接通某台电机,变频器一定会报警。

在变频器输出端有接触器,那么接触器与变频器一定要有连锁,只要变频器启动,必须保证接触器不能开、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台变频器控制三个电动机,电动机功率是多少的,你的设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能用接触器启动电机。变频器启动以后,接触器就不允许动..

网友F:
要注意接触器与变频器启动的时序

网友G:
一拖三电机功率是多大?三台是是同时启动吗?

网友H:
曾经遇到同样问题,不是变频器故障和参数问题,而是变频器选用不当;此种用法是将变频器当做一个电源看待,靠接触器来选择用电器,并可设置电机频率。采购变频器时要提前说明,变频器加电抗器防止过流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