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控制器 能量统计仪表

楼主(2015-02-02):
水泵节能控制柜中的 “工频控制器 能量统计仪表  节能控制模块 智能控制器” 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先帮你把附件的图纸贴上来::

工频控制器--就是工频送电给电动机了,不经过变频器;

节能控制模块--估计就是变频器,图纸上是变频器;

能量统计表--就是电量仪表了。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等;

智能控制模块--估计是采集了压力或者液位信号,用于工频和变频切换

网友A:
先帮你把附件的图纸贴上来:

工频控制器--就是工频送电给电动机了,不经过变频器;

节能控制模块--估计就是变频器,图纸上是变频器;

能量统计表--就是电量仪表了。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等;

智能控制模块--估计是采集了压力或者液位信号,用于工频和变频切换

网友B:
都是些专业术语

网友C(2015-09-08):
有这样的二次控制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