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低速时脉冲数变多

楼主(2015-02-02):
感觉步进电机有问题,希望大神能够指点!1hz低速时,运动指定距离用了200多个脉冲,提升到50hz的速度,运动相同的距离却只用发100多个脉冲,速度越快,应该越容易发生丢步,丢步应该脉冲数变多,但是我的情况却是,脉冲数减少。

网友A:
试试,发相同数量的脉冲数,改变脉冲频率,看看行走的距离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发相同数量的脉冲数,改变脉冲频率,看看行走的距离...

网友C:
步进电机低速和高速都容易失步吧,1hz应该速度很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低速和高速都容易失步吧,1hz应该速度很低了吧

低速也容易失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