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343-1 电脑网络连接图标显示红叉

楼主(2015-02-02):
 各位大侠,有没有谁遇到过CP343-Lean,在STEP7硬件组态中,之前是连上了的,后面由于改了硬件组态模块中的一些参数,下载了硬件组态后,又重新把程序块也下载了,然后直接到导CPU处于STOP状态,后面CP343也连不上了,电脑网络连接显示红叉

网友A:
可以试着使用编程电缆下载程序之后再尝试使用网线连接.

网友B:
  你修改了哪些硬件组态呀,是不是 把 CP343 的硬件也给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