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容易损坏

楼主(2015-02-03):
大家好:

我公司有一客户使用了大量中间继电器,品牌为正泰产品,其中有9个继电器长期处于通电常闭状态,后果是时间没有几个月便损坏需要更换,请问各位有没有好的办法来处理此事件,通电常闭是客户要求的,元件为正品,谢谢

网友A:
中继出现问题,既然长通电工作,为什么不选好一点中继呢?

网友B:
更换进口品牌的继电器。

网友C:
继电器选直流线圈,长期通电发热量小,不会损坏。所述现象是交流线圈还算正常,如果是直流线圈,就应该是产品质量问题了。

网友D:
选用施耐德、西门子或ABB的中间继电器,另外将220VAC供电,改为24VDC供电,应该会好些。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鼎力帮助,现在设备已经运行,大面积改造成低压和直流不符合现实情况,选择进口元件是一个办法,但是现在市场上鱼目混珠,标注进口其实也是国产的,这个是非常头疼的

网友E:
把你那9个通电需要常闭的线路改下就可以了,直接接常闭点,然后加几个小继电器来控制那9个继电器的线圈通断就可以了。回复内容: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的鼎力帮助,现在设备已经运行,大面积改造成...

网友F:
换容量大一点的应该可以了!

网友G:
正规渠道很重要,我们直接日本采购的欧姆龙继电器,一直通电的也有,10多年了照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