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诊断中正确使用链路LED指示灯的重要性

楼主(2015-02-03):
现在遇到站点不能上网的问题时,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看一下网卡或交换机的指示灯来判断连接是否正常,但是实践证明,很多时候是由于对LED指示灯所给出的指示而做出错误的判断,才使得在解决故障时在错误的方向上进行故障查找从而浪费了大量的时间。那么LED灯在故障诊断时能够有什么帮助呢?

端口上最常见的LED指示灯是绿色的,有的还有黄色或其他颜色的。不同颜色的LED灯,每个厂商的定义其功能可能是不同的。而绿色LED灯是最常见的,它表示什么含义呢?绿色LED灯不亮,肯定是有问题的,这是最直观也是正确的判断。但是绿色LED灯亮了,是否就说明没有问题了呢?不论网卡还是交换机(HUB)端口都有收发两个功能。绿色LED灯亮表示有信号进来,但是并不表示可以正常的发送信号。也就是说不能仅通过一端绿色的LED灯就判断收发是正常的。那末要判断收发正常就要看两端的绿色LED灯。通常交换机(HUB)和PC都不在一起,一个在办公室,另一个在机房,所以迅速地检查两端的LED灯有时并不方便。特别是对那些没有良好的布线标识的情况下,在机房的交换机上寻找对应的端口有时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至于黄色的LED指示灯,有的厂商的定义是表示发送信号,有的表示是双工或半双工的工作方式。所以对黄色LED灯的判断取决于用户对网卡或交换机(HUB)的了解。如果在没有了解网卡和交换机的黄色LED灯的含义时,不要就此做出判断。否则可能会在错误的方向上浪费很多时间。而统计的数据表明,交换机端口和网卡的工作方式(全双工和半双工)不匹配的情况占了故障的相当大的部分。

所以,只是简单地看一下网卡或交换机上的绿色或黄色LED指示灯就对电缆,网卡或交换机端口做出判断是不可取的。否则,出于简单的现象而得出了错误的判断,会使故障诊断进入歧途而浪费大量的时间。此外,还有一些问题,例如串绕(SplitPair)的电缆,网卡或交换机的电平低更是不可以从LED灯得出任何的结论,但是这些故障却会导致站点出现间歇性的或速度很慢等故障。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因为网络维护人员没有一些简单的测试手段来迅速地帮助他们判断网络底层的故障。美国福禄克网络的网络万用表就是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手段。

网络万用表(Nettool)是专为网络维护人员解决最常见网络站点连通问题而设计的测试工具。它可以测试电缆,网卡,交换机(HUB)的端口的电平,工作方式,PC的设置,网络的信息(帮助进行PC的设置)。如图上图所示,NT可以单独地测试某一个方向,例如网卡或交换机端口,或者将NT串连于网卡和交换机之间同时进行双方向的测试(在线型)。使用这种测试工具,您就不必依靠不确定的猜测来解决常见的各种故障,从而加快故障诊断的速度,节省大量的宝贵时间。

网友A:
加快故障诊断的速度,节省大量的宝贵时间。

网友B:
网络万用表是专为网络维护人员解决最常见网络站点连通问题而设计的测试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