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炼机故障之辊筒断裂

楼主(2015-02-03):
最近闲聊,有位朋友和我说到开炼机前辊断裂,整个辊一分二中间断开。还好的是人员没有收到伤害、说道这里,朋友就问道我,叫我帮他们分析下原因。

首先我要恭喜下他,万幸中没有人员伤亡,另外恭喜他万中无一的事故他也遇到了(指辊筒中间断开)。我看你也不用找原因了,直接打电话给你的设备供应商,狠狠的说一顿,解解气!这个怎么说都是和辊筒的质量有点相关吧。

话说回来,你的炼胶师傅是不是昨晚和老婆吵架?导致在操作开炼机的时候,拿开炼机出气,野蛮式的操作?如果是,你要去规范他们的操作!或者是在开炼机的混炼过程中,突然加入太硬的胶料导致而成的。所以开炼机还是要买质量好的,一分钱一分货是吧!

网友A:
炼胶机薄弱的地方是滚筒的端头,出事多数在那,我们叫它“抹脖”。滚筒中间能断真是奇怪了,只能判断滚筒铸造质量问题。滚筒是采用冷模离心浇铸,一次浇铸完成,浇铸中间如果中断,就不能保证质量了。

操作不当有横压力保护,老式的是铸铁垫片,新式的有压力控制。

网友B(2015-04-16):
煉膠機出現滾筒斷裂的情況很多,我遇到的有以下情形:

  1. 作業員操作不當,在倒料的過程中粗心大意導致有硬物(如鐵條、鋼棍)等導入,導致滾輪斷裂。

  2. 人為因素:出片滾輪機在出片時割刀使用不正確或者刀的硬度大於滾輪的硬度,導致滾輪上被刀片割起深溝,導致滾筒斷裂。

  3. 滾輪本身的質量問題:滾輪在鑄造完成後,需放置一段時間,以滿足其需要的靜止應力,如果時間太短,應力不夠,在後續使用過程中因力量不平衡導致滾筒斷裂。

  4. 以上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