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IC读程序没问题,写入就不行,那位大仙可以帮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5-02-03):
转帖:

     我是三菱PIC初学者,程序读出时没问题,也显示连接成功,也可完整的读出编程,但是写入时就显示数据据线没连接,那位大仙可以救救我。重启、重插吧都试过了,就是没作用。

网友A:
设定了禁止写入?

网友B(2015-05-23):
在设备管理器哪里,把com口重新驱动下

网友C:
这还真是有点怪了,可能真是禁止了,可以看,就不能改,没试过了,

网友D:
写入只写程序和参数,你问的都不清不楚,谁能回答的了

网友E(2015-08-03):
我也出现过这问题,一般都是软件没有装好的原因,重新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