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的采用的熔断器是否可为RT14?

楼主(2015-02-03):
采用了一个三菱的FX3U 的继电器输出PLC,要接直流24V DC点,也就是它自身带的直流电源,由于一些特殊情况我可能要用熔断器保护,找了一圈都没有发现24V DC的直流熔断器,看到可以用交流熔断器代替直流熔断器使用,但是要降档,RT14的220V AC级别的如果处于安全考虑在24VDC情况下使用肯定是合适,但就是使用时效果好不好。

另,谁知道几个大厂哪一款熔断器是适合24V DC的吗,还有有没有同等电压下的直流断路器?如果采用交流应用到直流,是不是情况也一样?

网友A:
1  直流熔断器和交流熔断器区别应当是在其灭弧方面。

2  强调直流熔断器和交流熔断器的应用应当是在电力供配电系统中大电流场合中考虑,起码是几十安培才会考虑这样的差别。

3  按照你的描述,你是应用于PLC控制回路之中的继电器小电流场合,也就是1A或2A这样,电流大了,你的PLC继电器就顶不住了,市场上很容易买到直流1A,2A...等这样小的熔断器(俗称保险管),有陶瓷式和玻璃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