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达变频器控制面板控制多台变频器的频率

楼主(2015-02-03):
台达变频器能否实现一个操作面板控制多台变频器的频率改变?应该如何接线?应该如何设置变频器参数?以台达变频器VFD-B为例!

网友A:
Keypad好像不行,可以用个简单的HMI,通过RS485来做

网友B:
用面板控制第一台,用第一台的模拟输出控制第二台,第二台的模拟输出控制第三台,以此类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面板控制第一台,用第一台的模拟输出控制第二台,第二台的模拟输出控制第三台,以此类推.

变频器输出是电压信号输入是电流信号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所有受控变频器设置成频率受外部端子提供的电压控制,在操作面板上安装一个总调电位器和各个分调电位器,调节总调电位器所有变频器都受控,调节分调电位器对应的变频器受控。

网友D:
用个台达的文本,MODBUS通信,很方便。台达文本手册中就有案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个台达的文本,MODBUS通信,很方便。台达文本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