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格式转换

楼主(2015-02-03):
请问上位要给PLC里的时间赋值,T#格式,但是上位软件里没有时间格式,如果通过浮点数如何转成T#格式?

比如设2秒,从上位传一个2.0的浮点数,如何转换成T#格式?

请大家帮忙了,多谢!

楼主:
有没大神帮忙啊?

网友A:
兄弟 ,,我是这样做的,我的目的是,这样的,从HMI 中输入一个IO 域,比如说2  我在 PLC 中就会认为他是2S钟,用一个字来代替时间值。程序如下面的图片,

网友A:
其中,IN_m_ls_w为HMI 中的链接地址,,最后转换出来的,ZH_m_ls_w  用到 #t1 ,这是一个FB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