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收卷如何控制呀 ,线速度是人为设定的

楼主(2015-02-03):
线速度可人工调整,薄膜收卷线速度随设定的速度变化。。现在速度是10米的话,卷筒越来越大,其转速是要变化的。。中间怎么计算呢???有没有高手指导下。。。。

网友A:
把你的编码器放在别的不卷料的滚筒上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编码器放在别的不卷料的滚筒上面。

。。。。好办法。。。

网友C:
也可以通过直径计算,这个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是加个编码器

网友:
需要做圈径计算,公式是初始圈径+圈数*材料厚度。电机的速度根据圈径做速度衰减。

V=πD*N.我的总结一句话就是做线速度同步。转速控制的越精确,收卷也收的越好。当然也有用力矩控制,做一个恒张力闭环控制。这样的精度会要好很多。

网友D(2015-03-20):
蓝海华腾有专用的收卷变频器,请加QQ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