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TK6070iP有些疑问

楼主(2015-02-03):
想买一个TK6070iP有些疑问,我在威纶通的官网只看到这个型号在底下只有一个COM口,还有一个在哪呢?是不是两个合用一个口?那么通讯线是不是在另一端有两个插头呢?

购买的时候是否配电源线?如果不配改如何做一个呢?我还没做过触摸屏的电源线,这个真不了解。

另该触摸屏是否有电源正负接反的保护呢?

网友A:
24VDC 两个口。我用过

具体看手册

网友B:
两个共一个,但是接线和以前版本的不一样的。24VDC,短时间反好像没事,反正我是有接反过,没有出事

网友C(2015-03-17):
两组接口共用一个DB9,1234用作485,6789用作232

网友D:
一个232/485/422口,没有电源线,一个数据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