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线和通讯线的区别

楼主(2015-02-03):
我在某宝上看到威纶触摸屏的卖家说下载线和通讯线不同,请问有何区别,是否就是两个链接端不同,通讯线就是PLC和触摸屏链接,而下载线就是电脑和触摸屏链接,但下载线也可以直接作为电脑对触摸屏调试和仿真用?

另外威纶触摸屏的电源线如何接?它里面是三根针,怎么连接电源线呢?应该要用什么连接器之类的吧?

网友A:
电脑和屏之间的连接线如下:

使用过西门子PLC和屏通信线如下:

屏型号不一样,通信方式也不一样。供参考!

但是正常情况下通信电缆和编程电缆不一样!

网友B:
电源线有自带的插头的,屏买来包装里面有的

网友C:
下载线是一端USB一端是屏幕的接口,通讯线一端是PLC一端是触摸屏(一般是458公母配对)

网友D:
下载线是触摸屏和电脑的连线

现在基本是USB线或者网线

通讯线是触摸屏和plc的连线,看具体的plc 触摸屏。连线多得是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电缆  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下载线是一端USB一端是屏幕的接口,通讯线一端是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