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1850V,12Hz变频器有没有

楼主(2015-02-03):
本变频器是用于煤矿提升机,变频拖动负载是2500KW,12Hz,60r/min的同步电机,非常感谢各位的大力支持!

网友A:
基本没有吧

网友B:
哪有直接带的??需要皮带吧??比如1:5,正好60HZ,对应12HZ。

网友C:
电机谁制造的?

那里肯定有控制系统

网友D:
50*1850/6000=15.41,6000V的高压变频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同步电动机本身带有励磁控制系统的,现在有无刷励磁,60rpm,电动机应该是50极的,对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机谁制造的?那里肯定有控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有直接带的??需要皮带吧??比如1:5,正好60HZ...

以前是通过减速机减速控制,现在要改成变频调速,他主要是用来控制提升机滚筒转速的

楼主:
西门子的,以前是通过电阻调速方式,现在他们不做了,要求选用变频调速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1850/6000=15.41,6000V的高压...

你好,要求输入输出都是1850V,因为变压器二次电压是1850V

网友F:
这个我可以满足的工作要求,电话 188  1091  9823

网友G:
变频器安装位置?需要防爆吗?

选用通用变频器,用变压器隔离,降低成本,方便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安装位置?需要防爆吗?选用通用变频器,用变压器隔...

井上安装的,不需要防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