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和PLC加触摸屏程序

楼主(2015-02-03):
          我想一台VFD-B17,5KW的台达变频器,用国产信捷PLC(主要是信捷自带485通信端子接口)和信捷触摸屏来控制启动和停止,要在触摸屏上实现调整变频器的频率,并且要有一段速二段速三段速选择,触摸屏上只调整一段速的频率,二三段速是在变频器上设置的定速,现在是通信和PLC及触摸屏上的调速部分程序不知道怎么做,变频器要如何设置,也就是说如何让变频器读取到触摸屏上设置的频率工作。请教哪位有这方面爱好同类经验的高手帮忙指教一下,最好是能用程序图片加上文字,手写的拍照上传也可,。。。。。。哪位同仁愿意帮忙,谢谢谢谢谢谢了

网友A:
参考台达变频器通信部分的说明书,找到相对应地址,写到程序里边

网友B:
看你使用PLC怎么控制,是通讯控制变频器,还是只是发指令实现那一段速开关闭合?1.如果用后者方法,那就需要触摸屏读变频器一段速、二段和三段速的参数,通过PLC输入输出来实现变频器各段速切换,就可以。2.如果通过PLC与变频器通讯,那就需要触摸屏可以实现读变频器参数来修改参数。还可以通过PLC发脉冲实现对变频器控制,我不太了解你的PLC,触摸屏,变频器等,所以仅供你的技术参考!!!

网友C(2017-03-26):
好问题,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