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导出的工程怎么打不开呢

楼主(2015-02-03):
这是我用u盘导出的工程文件,可是用软件确打不开。第一次搞这个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需要用工程软件解压缩

导入到工程软件里,就看到了

网友B(2016-10-25):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工程软件解压缩导入到工程软件里,就看到了

U盘备份的那种可以打开吗

网友C:
用U盘导出的工程是打不开的,只有用usb线或者网线上传回来的工程才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