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自己启动停止

楼主(2015-02-03):
我用丹弗斯变频器控制电机运行,开始没有问题,现在出现自动停止几秒钟后又自己启动是什么原因呢??请各位大神帮忙解决

网友A:
故障参数有指示吗?

网友B:
  停下不运行时有什么故障提示吗 ? 或是什么别的异常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停下不运行时有什么故障提示吗 ? 或是什么别的异常 ?

    人家没有看出有故障提示,可能是干扰或是外部条件不对,或是参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参数有指示吗?

没有报警指示啊,如果报警的话不人工复位应该不能启动吧,可是他是自己几秒后又启动,我与他相连的机器只是抱出他停止了其他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