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伺服电机的疑问

楼主(2015-02-03):
我现在要用plc控制2台伺服电机,一台电机的转速要跟随另一台电机的转速,伺服电机的驱动器上有位置脉冲指令、方向脉冲指令、速度指令。位置脉冲信号是数字信号,速度指令信号,是模拟量信号。

我现在不知道要怎么配置plc,有人说就用位置指令就可以实现指定的速度,那还驱动器上的速度指令是干什么用的呢?还有驱动器上还有编码器的输出信号,这个也要接入到PLC中么?还是伺服驱动器中自己定位用的。

我最主要的问题是需不需要配模拟量模块

我用的电机是众为兴的QS6伺服驱动器

网友A:
一个伺服受PLC的脉冲控制(数量是位置,脉冲频率是速度);另外一个可以用第一个的伺服反馈的脉冲输出来控制,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也可以考虑和第一台共同一路脉冲来做

网友B:
伺服控制有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及扭矩控制,位置控制用于定位,速度控制用于恒速控制,即以一定的速度恒速转动,扭矩控制用于恒力,即给负载以恒定的力,如锁螺丝机。

网友C:
好经验哦,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