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变频器如何瞬间可以高速启动和停止

楼主(2015-02-03):
项目中有用到欧姆龙变频器3G3JZ驱动马达,带动分度盘,如何让马达可以高速启动和停止,是在参数里设置输出扭力?求解

网友A:
首先你那高速有多高??启停予计时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那高速有多高??启停予计时间是多少?

1秒钟转一个角度,启动到高速运转有间隔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首先你那高速有多高??启停...

可以了,设置启动和停止时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