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跳转指令,能跳到步进指令里面么

楼主(2015-02-03):
如图 最后个脉冲指完成后M8029 给出信讯 M30接通 执行CJ跳转指令到104步 SET S30后 循环。设想是这样的。不知道能否执行?求高手赐教!

楼主:
这样编 CJ指令是否执行?如果想达到上面的效果,需要加入些什么条件?

网友A:
表示程序不完整,无法下结论

网友B:
不可以的,跳转指针不可以到步进程序里面

网友C:
行不通,步进不能跳出,也不能跳进去,用编码指令代替步进吧,实现跳转!

网友D:
不行的,还是用其他方法吧

网友E(2015-03-06):
过来学习的,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