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报DEV故障

楼主(2015-02-03):
我公司有台安川676H5型变频器,用变频器带电机运转,不加编码器直接V/F控制,电机运转良好,带上编码器,设置参数后运行,发现变频器输出频率上不去,电流很大,报DEV失速,请教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dEv:速度偏差过大

脉冲输入的速度检出值和速度指令的偏差超过F1-10 (速度偏差过大(DEV)检出值)的状态持续时间超过了F1-11 (速度偏差过大(DEV)检出时间)

网友B:
朋友,解决了吗??  速度偏差过大说明检出值和指令值偏差在持续时间内超过了,一个是要买负载过大,转速上不上来,而是负载本身处于机械或者电气锁住状态  三我猜测可能是编码器信号没有输进去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首先检查编码器是否正常,以及所选择的PG卡是否正确。

       如果接线没错的话,就要确认变频器里是否正确输入编码器的脉冲数和方向。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编码器和PG卡没问题,把电机脱开负载转还是这样。监控变频器频率,比如给定20,发现输出频率只有13,而且电流很大,频率一直上不去,然后报DEV,时间一长,就报警OL1。很奇怪,为什么输出频率上不去,感觉转矩不够,电机转起来没力。电机测量了是好的,脱开编码器用V/F控制方式,电机很正常。这种问题前辈们又遇到过吗

网友C:
开负载转还是这样。监控变频器频率,比如给定20,发现输出频率只有13,而且电流很大,频率一直上不去,然后报DEV,时间一长,就报警OL1。很奇怪,为什么输出频率上不去,感觉转矩不够,电机转起来没力。电机测量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尝试检查编码器相序有没有接反,参数上F1-05可以更改编码器相序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D(2017-05-06):
我的变频器也是这样  能正常用半天 就会出现想你说的这样,怎么解决的??电机自学习也会报这样的故障

网友E(2023-05-06):
我有台电梯变频器坏了然后同型号的拆了台又装回原来的梯子上然后也报dev什么都没改过。然后把f1-10设大一点就不降频了。然后我发现变频器里面的电机数据都不对的,但是原来的不一样又正常跑,

网友F(2025-10-25):
主要是编码器相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