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编码器一般是用在哪方面的,是否与纳米位移计差不多?

楼主(2015-02-03):
纳米编码器一般是用在哪方面的,是否与纳米位移计差不多?

网友A:
纳米编码器?精度到多少纳米呢?如果精度能达到几个纳米,哪还真是牛掰了,估计不太可能吧。如果能达到几十个纳米精度的编码器,哪就可以替代目前所有的千分表和位移传感器。

网友B(2015-06-26):
纳米编码器的原理:XY编码器或者叫栅格,在X和Y方向上以10um的作为基础周期,整个计量系统则以5um的作为测量周期。NG用三相90-element的探测器从栅格中捕捉第一阶的激光通过衍射方式反射过来的信号。这三个信号为极小的移动提供一个非常明确的测量相位。
NG-A纳米编码器的作用:在制造栅格的过程中,能够保证其达到激光干涉仪的精度,并且以一个更经济的价格、更实用和更坚固的制造工艺来封装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