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开关的符号去哪里找呀

楼主(2015-02-04):
就是远方  就地  停止 等这类转换开关我找不到呀

网友A:
按钮符号一般:SB1  SB2  ......

楼主:
我是说画原理图哪里找符号    比如备用  工作 辅助

网友B:
自己做 或者找图库

楼主:
好吧 ,可以自己做,但是组件没有呀,比如我用的是A型号的,在组件库中找不到也可以自己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