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中红蓝细线接什么

楼主(2015-02-04):
现有水泵一台,电机型号见图,求红蓝细线如何接线

网友A:
是不是有热敏电阻接在电机内部测温度呀

网友B:
我也觉得有点像测温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C:
个人认为,应该是电机的绕组过热保护元件的引线。

网友D:
那两根线一个是热保护,一个是漏电保护,一般不接也可以,控制柜里有热继电器,交流接触器等装置,把热保护和漏电保护的作用就起到了,直接用胶带包好放一边就行,不影响正常工作。我最近接了几个电机是7根线的,最后也只接了3根,其他的没用到

网友E:
应该接热敏电阻继电器,国产的一般没有进口的电动机比较多一些

网友E:
热敏电阻继电器型号3RN10131BW10估计有点贵,德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