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动化行业混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工作原理及应该

楼主(2015-02-04):
一、软启动的必然性

 在工程中最常用的就是三相异步电机,在民用和工业工程电动设备中,由于其电机启动特性,这些电动机直接连接供电系统(硬启动),将会产生高达电机额定电流5-7 倍的浪涌(冲击)电流,使得供电系统和串联的开关设备超载。另一方面,直接启动,也会产生较高的峰值转矩,这种冲击不但会对驱动电动机产生冲击,而且也会使用机械装置受损;还会影响接在同一电网上其他电气设备正常工作。

二、软启动的工作原理

 1、异步电机启动性能主要两个指标,启动电流倍数和启动转矩倍数,软启动器是就是在启动通过改变加在电机上的电源电压,以减小启动电流、启动转矩。

 2、软启动的限流特性可有效限制浪涌电流,避免不必要的冲击力矩以及对配电网络的电流冲击,有效地减少线路刀闸和接触器的误触发动作;对频繁启停的电动机,可有效控制电动机的温升,大大延长电动机的寿命。目前应用较为广泛、工程中常见软启动器时晶闸管(SCR)软启动。

 3、晶闸管软启动原理:在三相电源与电机间串入三相联晶闸管,利用晶闸管移相控制原理,改变晶闸管的触发角,启动时电机端电压随晶闸管的导通角从零逐渐上升,就可调节晶闸管调压电路的输出电压,电机转速逐渐增大,直至达到满足启动转矩的要求而结束启动过程;软起动器的输出是一个平滑的升压过程(且可具有限流功能),直到晶闸管全导通,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工作;此时旁路接触器接通(避免电机在运行中对电网形成谐波污染,延长晶闸管寿命),电机进入稳态运行状态;停车时先切断旁路接触器,然后由软启动器内晶闸管导通角由大逐渐减小,使三相供电电压逐渐减小,电机转速由大逐渐减小到零,停车过程完成。

三、软启动器的选用

 1、选型:目前市场上常见的软启动器有旁路型、无旁路型、节能型等。根据负载性质选择不同型号的软启动器。

 2、旁路型:在电动机达到额定转数时,用旁路接触器取代已完成任务的软启动器,降低晶闸管的热损耗,提高其工作效率。也可以用一台软启动器去启动多台电动机。

 3、无旁路型:晶闸管处于全导通状态,电动机工作于全压方式,忽略电压谐波分量,经常用于短时重复工作的电动机。

 4、节能型:当电动机负荷较轻时,软启动器自动降低施加于电动机定子上的电压,减少电动机电流励磁分量,提高电动机功率因数。

 5、选规格:根据电动机的标称功率,电流负载性质选择启动器,一般软启动器容量稍大于电动机工作电流,还应考虑保护功能是否完备,例如:缺相保护、短路保护、超载保护、逆序保护、过压保护、欠压保护等。

四、软起动器适用场合

 笼型异步电动机凡不需要调速的各种应用场合都可适用。目前的应用范围是交流380V(也可660V),电机功率从几千瓦到800kW。软起动器特别适用于各种泵类负载或风机类负载,需要软起动与软停车的场合。同样对于变负载工况、电动机长期处于轻载运行,只有短时或瞬间处于重载场合,应用软起动器(不带旁路接触器)则具有轻载节能的效果。

五、软起动器用应举例

 1、空气压缩机-大容量电动机轻载时进入节能运行状态;当输入电源电压不平衡时,可以自动调节使相电流平衡,减少电动机发热和延长寿命。

 2、离心泵-利用泵控制功能,减少启动和停止时液流冲击所产生地系统喘振现象,节省系统维修费用。

 3、桥式起重机-利用双斜坡起动 ,实现加速过程最有效控制,提高生产率并减少产品的损坏。

 4、皮带运输机和自动传输线-利用软启动和预置低速运行,实现平滑起动,避免产品移位和液体溢出。

 5、通风机-利用软启动取代旧的机电启动器,减少皮带磨损和机械冲击,节省维修费用。

 6、粉碎机械-利用堵转和失速保护,避免机械故障或阻塞造成电动机过热而烧毁。

 7、切碎机-利用软启动取代自耦降压起动,有助于减少对电网的冲击和节约能源。

 8、搅拌机-利用双斜坡起动和预置提速运行,避免机械故障,节约能源,不需要变频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