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触摸屏与松下PLC连接

楼主(2015-02-04):
初学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想用触摸屏控制松下PLC上Y输出的通断,并且能在触摸屏上用指示灯显示出来。

比特率等都设置好了。

1.梯形图

   |——X0——Y0——|

这样可以吗?

2.触摸屏

    我的设想是用一个按钮控制X0,用一个灯表示Y0,数据应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在昆仑通泰触摸屏 中选择工具箱中的(动画按钮),现在动画按钮顶上的变量属性设置

在显示类型中填入Y0 ,在设置变量中填入变量X0,在下面功能中选择取反,然后确定,下载到屏后就能按下按钮Y0指示灯亮,在按下按钮Y0指示灯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