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触屏与路斯特Servo C控制器的485通信

楼主(2015-02-04):
有哪位大侠做过步科触屏与路斯特Servo C伺服控制器的485通信的,请教下,是否支持485通信,若支持怎样接线,通信的地址是怎样的,敝人把硬件都做好了,就是通信不上,有知悉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触摸屏软件里面选择不到就用MODBUS之类的慢慢实验